SPI接口使用几条线?

楼主(2013-12-30):
请教:
SPI接口使用几条线?

谢谢!

网友A:
四条线:
MOS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MIS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SCLK – 时钟信号
N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有的IC会标注为CS(Chip select)

网友B:
M 主
O 输出
S 从
I 输入
所以 组合 MOSI MISO
外加CLK 和CS

不错,这样好记

网友B:
当然 有些喜欢标注SDO SDI 这个你要自己分清主次

网友:
最少3条

CS片选
CLK时钟
DAT数据线(一条线作为双向使用)

无最多多少条线限制

最少是3条  不是4条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常用的时钟芯片DS1302
仅仅使用一条数据线就对DS1302写入数据,也可以从DS1302D读取数据(双向),
至于DS1302的片选是高电平选中,就另外一回事

网友C:
MOSI – Master out Slave in
MISO – Master in Slave out
SCLK – serial clock
N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有的IC会标注为CS(Chip select)
也许这才是最标准的答案。。。

楼主: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在我的印象中,SPI有三线的,也有四线的。

网友D:
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讯,SPI总线上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可以不要CS线,由数据协议来同步,就当串口用,这就只有3根线了。

另外有的外设,比如屏幕,没有可以读出的东西,就可能不要MISO线,或者不要MOSI线,也只有3根线了。

还有把MOSI和MISO接在一起复用,省1根线的,前提是主从两边都支持这种协议,而且只能半双工运行,也只有3根线。

懂得SPI总线本质,就可以灵活应用了,不存在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讯,SPI总线上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可以不要CS线,由数据协议来同步,就当串口用,这就只 ...

楼上版主解析的透彻!

谢谢!

网友E:
挺有意思的,资深技术员问问题,版主回答。
而这种问题,百度上,坛子里资料库里尽有

网友F:
来学习的 受教了

楼主(2014-02-17):
引用 网友E:
挺有意思的,资深技术员问问题,版主回答。
而这种问题,百度上,坛子里资料库里尽有 ...

首先,谢谢大侠的参与!
其次,我的所谓资深技术员实是靠时间换来的,没有一点水平。

还望大侠见谅,不要影响您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