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三级管的作用

楼主(2013-12-30):
我大概能看懂得是运放输出端通过R38、发射极、R34反馈到负端,并和正端电压比较,电压不同时运放有信号输出,如果想输出2V的电压,需要修改哪个电阻的阻值呢?

网友A:
R37取12k

网友B:
R37 R40 算个比值

12K 20K

网友C:
R37、R40进行电压分压,使运放3口输入电压为2V,此时R37应该为12K,不过右边那个+1.6V的电压是什么用,求解释

楼主:
哦哦,那个是输出的1.6V,除了R37R40跟别的电阻没有关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7、R40进行电压分压,使运放3口输入电压为2V,此时R37应该为12K,不过右边那个+1.6V的电压是什么用,求解 ...

哦哦,那个是输出的1.6V,除了R37R40跟别的电阻没有关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7、R40进行电压分压,使运放3口输入电压为2V,此时R37应该为12K,不过右边那个+1.6V的电压是什么用,求解 ...

就是R38R34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7取12k

请问R38R34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D:
R38R34限流的作用么?

网友E:
R38、R34就是做限流的

网友E:
这样一个应用没必要整MAXIM的运放啊,又贵交货期又久!

网友F:
如果忽略三极管基极电压和1/β的大小 正向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相等 相当于这是个电压跟随器 要得到2V的输出修改输入电压为2V就可以了 其它电阻基本上都是做限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