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454的E/D和E/D com是什么意思,咋用啊

楼主(2013-12-30):
OPA454的E/D和E/D com是什么意思,咋用啊

网友A:
Enable/Disable (E/D)
Enable/Disable Common(E/D 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able/Disable (E/D)
Enable/Disable Common(E/D Com)

对,这是使能的意思吧?两个管脚咋接,管脚的意思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明白了!E/D接的那个电源是V+?旁路30p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4是多少伏啊!小于5.5V?

网友A:
自己看手册 是有个电压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手册 是有个电压范围的

好,谢谢啦!帮我大忙了!

网友B:
我想知道nrf905的相关资料 有么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这个电路么??

网友A:
啥情况?
没用过 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