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93 spi数据读取

楼主(2013-12-30):
这是1293的时序图
这是我SPI读写程序,可以写入,示波器也能看见SCLK的的波形,但是
/****************写入命令和数据******************/

void ADS_Write(unsigned char ADS_COM,unsigned char ADS_DAT)
{
ADS_CS = 0;        // SSN LOW
U0DBUF = ADS_COM;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U0DBUF = ADS_DAT;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unsigned char temp = U0DBUF;
ADS_CS = 1;        // SSN high
}

/********************************
  从SPI器件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ADS_read(unsigned char ADS_addr)
{
unsigned char ADS_DAT;
ADS_CS = 0;        // SSN LOW
U0DBUF = 0x80+ADS_addr;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ADS_DAT = U0DBUF;
ADS_CS=1;
return ADS_DAT;
}

//初始化
  ADS_Write(0x01,0x11);  //IN1连CH1- ,IN2连CH1+
  Delay(1000);
  ADS_Write(0x02,0x19);  //IN1连CH2- ,IN3连CH2+
  Delay(1000);
  ADS_Write(0x03,0x2E);
  Delay(1000);
  ADS_Write(0x0A,0x07);  // 共模检测IN1,IN2,IN3.
  Delay(1000);
  ADS_Write(0x0C,0x04);  //通道IN4 为右腿驱动
  Delay(1000);
  ADS_Write(0x0D,0x01);  //威尔逊参考输入IN1
  Delay(1000);
  ADS_Write(0x0E,0x02);  //威尔逊参考输入IN2
  Delay(1000);
  ADS_Write(0x0F,0x03);  //威尔逊参考输入IN3
  Delay(1000);
  ADS_Write(0x10,0x01);  //威尔逊选择
  Delay(1000);
  ADS_Write(0x12,0x04);   //使能时钟  注意:设置此位高后,才振荡器起振后或振荡器已关闭和外部时钟已经开始了。
  Delay(1000);
  ADS_Write(0x21,0x02);  //抽取率?????
  Delay(1000);
  ADS_Write(0x22,0x02);
  Delay(1000);
  ADS_Write(0x23,0x02);
  Delay(1000);
  ADS_Write(0x24,0x02);
  Delay(1000);
  ADS_Write(0x27,0x08);   //Data Ready Pin Source  Driven by channel 1 ECG
  Delay(1000);
  ADS_Write(0x2F,0x70);  // 配置通道的环回读模式
  Delay(1000);
  ADS_Write(0x01,0x01);

void main(void)
{
    uchar count = 0;
    uchar LDate,MDate,HDate;
    uint ALLDate;
    Init_T4_AND_LED();
    INT_ADS1293();
    //Set_Spi();
    while(1)
    {

      LDate=ADS_read(TI_ADS1293_DATA_CH1_ECG_L_REG);
      MDate=ADS_read(TI_ADS1293_DATA_CH1_ECG_M_REG);
      HDate=ADS_read(TI_ADS1293_DATA_CH1_ECG_H_REG);
      ALLDate=LDate+MDate*255+HDate*255*255;
    };

总是不能返回数据,我用中断模式去读取数据,DRDYB也不会被拉低,就是说没有返回数据,请高手看下,哪里有错误,或者可能是哪里的错误?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几个管脚,波形对不对,然后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几个管脚,波形对不对,然后再分析。

示波器看了,CS、CLK、MOSI都有方波波形,但就是不回数据,可能是ADS1293配置没对吗?

网友B:
/********************************
  从SPI器件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ADS_read(unsigned char ADS_addr)
{
unsigned char ADS_DAT;
ADS_CS = 0;        // SSN LOW
U0DBUF = 0x80+ADS_addr;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ADS_DAT = U0DBUF;
ADS_CS=1;
return ADS_DAT;
}

这样的时序是不对的, 应该在
U0DBUF = 0x80+ADS_addr;
后面再假写一个字符. 比如添加一行:
  while (!(U0CSR&0x02)); U0DBUF = 0x0;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从SPI器件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

为什么呢,请高手解释下,小弟初次使用,是为了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从SPI器件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

我改成

unsigned char ADS_read(unsigned char ADS_addr)
{
unsigned char ADS_DAT;
ADS_CS = 0;        // SSN LOW
U0DBUF = 0x80+ADS_addr;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U0DBUF = 0x00;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ADS_DAT = U0DBUF;
ADS_CS=1;
return ADS_DAT;
}

但依旧不回数据。

网友B:
因为要 16位的波形, 写两个字节才能得到 16 位嘛.
这是硬件相关的编程, 先试一试, 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波形, 你就能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 16位的波形, 写两个字节才能得到 16 位嘛.
这是硬件相关的编程, 先试一试, 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波形,  ...
unsigned char ADS_read(unsigned char ADS_addr)
{
unsigned char ADS_DAT;
ADS_CS = 0;        // SSN LOW
U0DBUF = 0x80+ADS_addr;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U0DBUF = 0x00;
while (!(U0CSR&0x02)); U0CSR &= 0xFD;
ADS_DAT = U0DBUF;
ADS_CS=1;
return ADS_DAT;
}

改为这样了,还是没有收到数据,CS、CLK、MOSI都有方波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 16位的波形, 写两个字节才能得到 16 位嘛.
这是硬件相关的编程, 先试一试, 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波形,  ...

CPOL CPHA 都为0,对吧。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D:
威尔逊参数?这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E: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OL CPHA 都为0,对吧。

CPOL CPHA 对照手册吧
时钟波形和采样点边沿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OL CPHA 对照手册吧
时钟波形和采样点边沿来确定.

看这里的时序图,起始的CLK为高电平,所以CPOL=1,。由于第二个延边为上升沿,所以CPHA=1,对吗?

网友F:
最讨厌自己写神马时序了,纠结的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讨厌自己写神马时序了,纠结的愁

我也是呀,试了几天了,就是不出数据,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G:
楼主,提醒你一点,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其clk是用的写入数据时的时钟。
换句话说,你在写入一个空数据的同时读取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提醒你一点,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其clk是用的写入数据时的时钟。
换句话说,你在写入一个空数据的同时 ...

写入一个空数据的同时读取一个数据如何做到,我上面的写法是写入了8位空数据后立即去读取8为数据,如果要同时读取,那就得自己写时序了,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写入一个空数据的同时读取一个数据如何做到,我上面的写法是写入了8位空数据后立即去读取8为数据,如果要 ...

你用spi接口的话,直接读接收寄存器即可。用模拟spi的话,需要自己写时序,在写入一个bit的同时读出一个bit

网友G:
主机与从机的mosi/miso这两条线连接正确么?

网友H(2014-07-13):
楼主解决没,可否上传一下代码

网友I:
写操作的时候,没写一个字节后,都要读一次,这样就能读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没,可否上传一下代码

加我Q414792498

网友J:
比较头疼着时序的啊。。参考楼上各位的意见的啊

网友K(2015-01-26):
楼主QQ多少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K(2015-03-14):
引用 网友K:
楼主QQ多少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你好我也在研究1293的时序问题,我的QQ是459994202,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L:
利用示波器的检测看信号的吧。。

网友M:
你是模拟的spi还是专用的,看下延时,速度,能不能和图中的对上

网友N:
SPI总线通讯的,还是有点麻烦的啊,用示波器的看下的吧

网友O:
时序对应上了吗

网友K(2015-05-21):
我搞定了!:D

网友P:
学习了,SPI的通信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Q:
初始的CLK为高电平,应该CPOL=1,。第二个延边为上升沿,所以CPHA=1

网友R(2015-09-21):
楼主,你好,发你私信了

网友S(2016-01-07):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也在研究1293的时序问题,我的QQ是459994202,可以交流下吗?

您好,不知道您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我现在可以顺利读取1.2通道的数据并画出波形,但是,3通道的数据干扰却很大,1、2、3通道的配置是一样的,完全按照手册配置的,能请教一下问题大概出在哪里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您好,不知道您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我现在可以顺利读取1.2通道的数据并画出波形,但是,3通道的数据干扰 ...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ads1293,用的stm32。现在是读取寄存器的数据没问题了,但是一直不能往寄存器里面写数据,哪怕给地址0x00也写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硬件上也有需要配置的地方?

网友L:
SPI总显得需要注意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