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实际flash是多少?

楼主(2013-12-30):
手册是256k,地址应该是到0x0803ffff,
可在例程里一个BMP图片存储地址是0x08040000,大小约80k,
这是怎么回事?

下载后程序正常,bmp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A:
不太明白................

网友B:
楼主很仔细啊
恐怕这个例程是从别的芯片移植过来的. 需要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仔细啊
恐怕这个例程是从别的芯片移植过来的. 需要更正.

不需要更正,下载后程序正常,bmp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C:
1、确定芯片型号,可通过ISP下载程序得知其FLASH大小;
2、跟踪程序,看最终写得地址是多少;

网友D:
VC ,ST承认给你的是256K。
至于你能用的多出来,这个。。。。,ST不会承认这个空间的电器特性是符合数据手册上的要求的。

原因,在与使用的Wafe。也许你用出512K都不算过分。:)

网友E:
基本上是512K.

网友F:
6楼解释精辟,想了半天这个是最恰当的解释了,赞一个!

网友G:
你确定IDE没给你优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D:
VC ,ST承认给你的是256K。
至于你能用的多出来,这个。。。。,ST不会承认这个空间的电器特性是符合数据手 ...

不明觉厉呀!

网友I(2015-04-25):
哈哈 我测试的结果也是和ve一样的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j-flash分别测试vg,vf,ve,发现前两个sram测试错误,看来不能使用到96ksram,后一个正常,这样通过不同的工程确认了实际sram大小(我用测试工程读sram,读到64后一个字就hardfault了,看来是64k sram无疑了),在ve工程里读flash,指定比512k大的大小,读取错误,恩。。。实际flash应该是512k

所以 vc无限接近ve,唯一差别就是。。。。。产品上谁这么干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