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寻找一个单片机信号

楼主(2013-12-30):
内置2K左右EEPROM,能在2-5V工作(工作电压是3.6V),32K晶振,有停振检出功能,停振后能切换至内置振荡器。是一个野外产品使用,所以要求高可靠和低功耗。
程序存储可以是OTP也可以是Flash

网友A:
貌似PIC单片机里面有合适的,具体型号自己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PIC单片机里面有合适的,具体型号自己找找吧

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B:
是不是还要提供些资料, 比如要多少 IO口, 必要的外设(如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要提供些资料, 比如要多少 IO口, 必要的外设(如定时器)

对IO口多少要求不大,主要能满足我的低功耗以及时钟识别就可以,请版主赐教!

网友C:
PIC 的不错。。。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