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SP430输出指定个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

楼主(2013-12-30):
用MSP430的定时器A或者B,譬如输出20000个脉冲数,占空比百分50,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在电机转动的过程中(脉冲输出过程中),尽量不要打扰其他部分工作,即还要处理其他的通讯,AD转换等。。

网友A:
脉冲如果频率不高,比如10KHz以下用翻转就是了,更何况你这里对占空比有要求,也最好用翻转,不会占用多少时间,根本不会影响到其他工作,通讯又不是需要那么及时处理的东东,你这个AD倒是不知道有啥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如果频率不高,比如10KHz以下用翻转就是了,更何况你这里对占空比有要求,也最好用翻转,不会占用多少 ...

您好,看到您有回复关于伺服电机的帖子,我目前手头上有关于伺服软件方面的高薪职位,想和您进一步交流一下,如果可以请加QQ:2084320953或者邮箱联系:donna.dong@aimsen.com

网友C:
翻转方式, pwm 方式都是可以的, 最好使用定时中断来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看到您有回复关于伺服电机的帖子,我目前手头上有关于伺服软件方面的高薪职位,想和您进一步交流一 ...

二姨家这么多大侠,你估计是因为我的头像比较显眼吧,我都是灌水,没什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对伺服电机也仅限于普通使用哈,谢谢你的赏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姨家这么多大侠,你估计是因为我的头像比较显眼吧,我都是灌水,没什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对伺服电机也 ...

哈哈,好的,了解了。。您要是有认识的大侠帮忙推荐推荐呗~~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