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在绿色上面右击 有查看错误类型
你这个是丝印与阻焊距离太近

网友B:
这是规则检查的结果, 估计是跟其他的器件靠太近了.
移开一些, 或者修改规则, 或者禁止实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规则检查的结果, 估计是跟其他的器件靠太近了.
移开一些, 或者修改规则, 或者禁止实时检测 ...

元件间距已经很远了。我尝试放一个上去也是这样的。我想知道到底违反什么规则了。我用的是英文版的,有的可能看不懂。

网友C:
前面都说了。。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tools→Design Rule Check。。Run....检查完后,自己去看MESSAGES的信息,看不懂复制百度。。然后去修改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