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30):
大家好,最近在使用PL2303串口芯片,买的是PL2303TA,但是焊接上去,装了官网的驱动,但是插入以后不能使用,电脑提示找不到设备,后来换成PL2303HX的焊接上去,同样的驱动,就可以使用。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官网上说后缀TA是用来替代HX的,两个是一样的,都可以使用,但是实际应用中都不能使用,换成HX的都能够使用,请问一下,这两个后缀在电路应用上有差别吗?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P2102吧。

能实现pin to pin兼容吗?性价比怎么样呢?我这次买了不少2303呢,换肯定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第一个虚焊了什么的。或者2个的驱动不一样。后面的驱动也更新了的。另外应该不会啊。我用的2303就直接自动识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第一个虚焊了什么的。或者2个的驱动不一样。后面的驱动也更新了的。另外应该不会啊。我用的2303就 ...

驱动我换过的,在官网上下载的,不会是虚焊的,我焊接了好几十的板子,不会每块都虚焊的,没装驱动的时候,插上2303HX的时候,驱动精灵就自动提示安装驱动软件,但是插上2303TA的时候,驱动精灵没有任何提示,自己安装了软件以后,系统提示硬件不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我换过的,在官网上下载的,不会是虚焊的,我焊接了好几十的板子,不会每块都虚焊的,没装驱动的时候 ...

那真有可能买的假货吗?别人电脑上也是一样的,HX可以。换这个就不行?

网友C:
兼容性问题,换不同主板的PC试试。

网友C:
这个主要跟主板上南桥的型号有关,即使不同品牌的主板,如果南桥型号相同也一样会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D:
电脑不会提示找不到设备,是找不到设备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跟主板上南桥的型号有关,即使不同品牌的主板,如果南桥型号相同也一样会有兼容性问题。 ...

我换电脑试试看。驱动是按照官网上最新的驱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不会提示找不到设备,是找不到设备驱动吧?

驱动是按照官网上最新的驱动安装的。提示设备安装时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