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一个430模拟IIC 的程序。

楼主(2013-12-30):
最近调了半个月,一直读取错误失败,示波器也坏了,一直没找到问题。

楼主:
读出来,要么是 65535 , 要么是 其他的常数。做的事 MPU 6050 。

网友A:
I2C程序,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B:
百度大把的程序

网友C:
网上很多的,我之前有一个在家里面的电脑上

网友D:
在你模拟IIC的时候,外设的data线上一般要加上拉电阻,或者你IO口有内部上拉的话,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