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全通(饱和导通)时短路保护问题

楼主(2013-12-30):
mos管全通(饱和导通)时,Rds(on)只有十个毫欧左右,此时D极与S极若短路,短路带来的短路电阻也不定,这时如何判别mos管是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还是处于ds短路状态?

网友A:
都短路了还保护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短路了还保护啥

实际电路负载是串联继电器的

网友A:
楼主完全缺乏”保护“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完全缺乏”保护“概念

当检测到mos管DS极短路时,用IO将串联负载的继电器关掉,从而达到保护的作用。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完全缺乏”保护“概念

继电器是串在mos管漏极的,负载也在漏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检测到mos管DS极短路时,用IO将串联负载的继电器关掉,从而达到保护的作用。有什么问题么? ...

你都用继电器了,还用MOS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继电器了,还用MOS干嘛。

要调节功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调节功率的

可以在MOS两端用一个电路检测,如图。

关闭MOS管时 ,光耦输出端2应该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说明击穿短路了。
开MOS时,光耦输出端2应该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说明管子断了。

网友C:
楼上的 楼主要在mos管导通的时候检测 关断不用检测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MOS两端用一个电路检测,如图。

关闭MOS管时 ,光耦输出端2应该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说明击穿 ...

嗯,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 楼主要在mos管导通的时候检测 关断不用检测貌似

你都要开MOS了,你管它击没击穿;
你总有要关的时候吧。

楼主:
呵呵,导通的时候短路是不能检测,但这个电路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