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直接采样电脑音频接口的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2013-12-30):
ADC直接采样电脑音频接口的信号是否可行? 在网上差了下各种资料,音频口输出的电压Vp有说3.3V 有说1.1V  Vrms=0.707,单片机ADC 1LSB=VREF/4096,学习板上直接接到5V了,就是说电压能精确到1.2mv。
我想采样一组信号来做FFT,不用放大电路直接采样是否可行?

网友A:
首先 ,播放一段音乐,你先用示波器 看看波形 再想想自己的采样速率,
就晓得了.

网友B:
电脑音频输出是带隔直电容的,ADC输入是0-VCC的。
不能直接接ADC输入,肯定要加VCC/2的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音频输出是带隔直电容的,ADC输入是0-VCC的。
不能直接接ADC输入,肯定要加VCC/2的直流偏置。 ...

电脑音频输出的信号是 交流电,会出现在Y轴的负半轴吗? 有点好奇,在负电压时音响发出的是什么声音。
你说的加VCC/2的直流偏置是不是只要这样就可以?电压在负半轴时,电压会变成(VCC/2)-当前信号电压对吗?

网友B:
输入要加隔直电容。声卡上有隔直电容,一般是有极性的电容。
如果输出外部有直流,极性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要加隔直电容。声卡上有隔直电容,一般是有极性的电容。
如果输出外部有直流,极性可能有问题。 ...

嗯,好的。不过这里的电容是否需要极性?我觉得如果不管是否有极性应该都不影响,这个电容只是防止VCC的电压反输入到声卡,只要隔绝了直流就好了,是这样吗?

网友B:
你的问题真多,有些需要自己考虑的。
无极性的更好,但是一般贵一些。
另外,实际产品,ADC输入总要加RC低通和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真多,有些需要自己考虑的。
无极性的更好,但是一般贵一些。
另外,实际产品,ADC输入总要加RC低 ...

嗯嗯,真是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