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大神请进

楼主(2013-12-30):
1.请问大神,我的PCB明明画了边界,在3d视图时,显示没有边界,不知道为什么?

2.请问大神,我的线为什么不能走斜线,一走斜线,线条上有小毛刺,但是自动布线没有的,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查边框线条是否在keepout层,另外3D就是看不到边框,问题也不大,Protel的3D效果本来就是糊弄鬼的。斜线是因为像素的原因,自动布线你可能用的是45度斜线方式,所以没有毛刺,不用理会,做出来的板子是没有毛刺的。

网友B:
1 生成库 检查每个文件的原点座标是否 0 0
2 毛刺 是你现实的问题

网友C:
design下面board shape才是画板子外形
也就是黑色区域的地方,要设置和你的板框大小一样

毛刺是你显示问题

网友D:
看不到边界和毛刺其实都是显示问题,protel里的3D效果就这样,边界其实是有的,不过混在背景色里显示不出来而已,斜线的毛刺也是显示的像素点问题,做出来的板子不会有的

网友E:
这三维图是怎么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