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EVM6670LE评估板片上仿真器与外接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3-12-30):
实验室买了几块TMDSEVM6670LE评估板,送来的板子应该是TMDSEVM6670L的板子,片上仿真器为xds100,通过JTAG仿真接头外接了XDS560v2的仿真器

板子,不知道是不是TMDSEVM6670LE评估板都是由TMDSEVM6670L板外接仿真器得到,还是有直接嵌入XDS560v2仿真器的板子?根据说明

步骤,当把数据线接到板子上的xds100仿真器USB接口时,可以实现demo程序的运行,得到所要的界面;但是当把数据线接到板子上XDS560v2仿真器

USB接口时,却不能实现demo程序的运行得到想要的界面,不知为什么。是片上仿真器和外接仿真器两者的驱动不同所致,还是其他原因,急求各位

大神解答!!!

楼主:
用的各自的驱动,但是只有xds100可以通过通信端口com4口,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BIOS OOB demo程序的访问,并得到想要的网页,

接上xds560根本没有显示可用的通信端口,所以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过hyperterminal实现demo程序的访问,求解!!!

网友A:
实在忍不住鄙视一下,现在的研究生就这水平?能上C66的学校都不差,不过你这水平都没法跟三线学校比,糟蹋了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忍不住鄙视一下,现在的研究生就这水平?能上C66的学校都不差,不过你这水平都没法跟三线学校比,糟蹋 ...

骂得好,该狠狠骂!鄙人确实技不如人丢人现眼了,但是我脸皮厚,还是真切的希望大神能指点迷津!

网友A:
科普一下吧,仿真器的打印是通过semihosting实现的,是不能通过超级终端看到打印结果的,你用printf,默认的情况下是通过semihosting传出来的;xds100是个简易的仿真器,同时也是个uart转串口的工具,oob的打印属于重定向到uart的printf,必须在串口终端上才能显示出来,无法通过semihosting显示,可以通过跳线跳到三针的uart,超级终端就能看到了,不过也可以通过xds100的usb线当串口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