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大神 这个lpc1769的下载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3-12-30):
手上有一个板子,下载接口不标准,想问下大神这是个什么接口?是个3*3的九针口
手工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3120011.jpg

网友A:
这么多脚可能是JTAG/SWD都有。。。。猜的。。。。

网友A:
98 99是TXD0 RXD0, 1 TDO 2 TDI 3 TMS/SWDIO 4 TRST 5 TCK/SWDCLK 17 nRESET(不是18吧。。。。)53 ISP REQ。。。。
-------
全的,啥都有。

网友A:
你难道居然没有一个176X的USERMANUAL?

网友B:
jtag,swd,串口全都有,好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 99是TXD0 RXD0, 1 TDO 2 TDI 3 TMS/SWDIO 4 TRST 5 TCK/SWDCLK 17 nRESET(不是18吧。。。。)53 ISP R ...

对,是17,数错了,呵呵,再请教一下
一,2,4脚没有接啊,直接接电阻走了,没有接口只有1,3,5,17,53,98,99,正,负,九个口。
二,ISP应该怎么连接?第几脚接9口的第几脚?
三,98,99难道是用那个usb的下载器?怎么连接
四,jtag的话怎么接?需要怎了连接?
五,SWD的话怎么接?
买了个jlink,还不知道怎么接,20个针对应这9个怎么接?
硬件不懂啊,请多指教,短信我个QQ吧,呵呵帮帮忙,谢谢啊

网友A:
看来你需要用杜邦线。
建议用SWD,线少,操作也简单。
用杜邦线连接两边的GND,VCC,SWDCLK,SWDIO,DEBUG及程序烧写都可以搞。

网友A:
原来2 TDI没有,那只能用SWD了,还好SWD的信号是全的。
ISP也是全的。ISP在量产时勉强可用,做到板子上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