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32波形问题

楼主(2013-12-30):
如图为51单片机TXD引脚和经过232后的波形,串口波特率9600,板子用5V/1A的稳压源供电,请问这个波形正常码?可能什么原因造成这么难看呢???

网友A:
不正常的
波形

网友A:
贴你的232图 232电容用的什么类型?多少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的232图 232电容用的什么类型?多少容值?

常规232电路   5个贴片104

网友A:
R34 34 拿掉看波形
一般通讯指示灯我不放这的,宁愿另搞个io给他 软件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4 34 拿掉看波形
一般通讯指示灯我不放这的,宁愿另搞个io给他 软件中控制

波形是拿掉了R33、R34测的

网友A:
额,232 买到假货啦?

网友A:
232拿到 悬空 先测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这么用的,理论上还能上拉一下,正常发送速度100ms以上都可以看到发送的灯闪动
晒一下串口参数设定的程序,再晒一个时间轴大一点的波形
可以用串口助手读一下能读说明通迅还是成功的,不排除是示波器没有调好

网友A:
真的莫非示波器问题?接标准波形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拿到 悬空 先测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

第一幅图就是单片机TXD悬空发出来的数据

网友A:
你单片机再查查,我觉得波形不对 你发的什么数据?

网友C:
max232要1u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ax232要1u电容

对,他应该换电容,或者换成202就对了。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这么用的,理论上还能上拉一下,正常发送速度100ms以上都可以看到发送的灯闪动
晒一下串口参数设定的程序,再晒一个时间轴大一点的波形;P

网友F:
极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G:
可能跟测试方法有关,最好的检测方法是直接通讯,用PC监察,看结果。

网友H:
PC端不能通信吗。程序是不是对的啊?如果程序对了看是不是有地方(电容)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莫非示波器问题?接标准波形看下

示波器没问题 接标准波形很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我碰到过

探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跟测试方法有关,最好的检测方法是直接通讯,用PC监察,看结果。

春哥,数据没错,就是波形看着很难看,而且示波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端不能通信吗。程序是不是对的啊?如果程序对了看是不是有地方(电容)虚焊了 ...

能通信,就是问下为什么波形会这么难看,9600的波特率也不高,光单片机TXD引脚波形也难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春哥,数据没错,就是波形看着很难看,而且示波器也没问题

数据没问题,示波器也没问题,说明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注意,示波器的触发方式选择,串口数据可不是定周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