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样选择一款FPGA芯片?

楼主(2013-12-30):
如题,本人是新手,有个项目要用到FPGA芯片,不知道怎么选择?能否给个建议?
用于光电信号采集、存储,和上位机用TCP/IP通信。

网友A:
主要是内部逻辑资源和I/O端口,一般项目cyclone系列的够用了

网友B:
根据你的需要,建议xilinx spartan6系列

网友C:
你这个主要是用来传输,存储,通信,并没有很复杂算法的实现。所以只要算一下你大概要存多少数据。然后选择合适的FPGA就行了。如果数据量很大,那选一块低端FPGA,加片外存储器,DDR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