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MOS管的抗静电特性

楼主(2013-12-30):
今天做电路的时候,用2N7002做的按键开关,老板看了以后建议使用三极管做开关,说是按键经常与手接触,会经常收静电影响,用三极管的话抗静电的效果会好一些。
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合理有依据

网友A:
楼主啊,mos管最怕静电了,
尤其是2n7002.

网友A:
MOS管一个ESD敏感器件,它本身的输入电阻很高,而栅-源极间电容又非常小,所以极易受外界电磁场或静电的感应而带电,又因在静电较强的场合难于泄放电荷,容易引起静电击穿。
静电击穿有两种方式;
一是电压型,即栅极的薄氧化层发生击穿,形成针孔,使栅极和源极间短路,或者使栅极和漏极间短路;
二是功率型,即金属化薄膜铝条被熔断,造成栅极开路或者是源极开路。

网友B:
三极管没有静电问题,MOS是静电敏感器件,因为电荷会累积

网友C:
双极型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本身对静电不敏感。MOS管是电压型器件,特别是绝缘栅型MOS管,其输入阻抗很高,栅极很薄,耐压值自然不高,容易被静电击穿损坏。不过,对于设计合理的MOS电路是可以经得起静电放电考验的,当然要采取静电抑制及防护措施,没有把握的话,当然是用双极型晶体管好些,可以不必考虑静电防护问题。

楼主:
嗯,原来如此,看来害的多多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极型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本身对静电不敏感。MOS管是电压型器件,特别是绝缘栅型MOS管,其输入阻抗很高, ...

现在很多MOS管在栅极和源极之间都加了静电保护用的稳压管在里面。直接选这样的管子也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MOS管在栅极和源极之间都加了静电保护用的稳压管在里面。直接选这样的管子也可以吧? ...

自带保护的会好点,但这种方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关键在于电路的设计。

网友E(2017-06-02):
谁知道恩智浦的pmv32up有抗静电属性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