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的预充电

楼主(2013-12-30):
锂电池的预充电有两种情况:
图1是两种情况
图2是对这两种情况进行说明,请问怎么理解图2中的说明?

楼主:
锂电池的预充电有两种情况:
图2是两种情况
图1是对这两种情况进行说明,请问怎么理解图2中的说明?

网友A:
控制IC内部是个简单逻辑,不带电池插电,它会进入一个假的“充电完成”状态,这个状态需要检测电池“电量不足”才重新充电,对已经充过电的电池,它可以保持电量,对电量很低的电池则可以马上充电。
带电池插电,它会立即开始充电,是因为这个IC的开始状态就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