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直流放大输出不稳定,求帮忙!谢谢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你加个跟随试试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什么样的精度,电源工作如何?应该增加滤波,哪有电路不加滤波的

网友C:
输出不稳定,加滤波

网友D:
我感觉这个电路没看的太懂 麻烦问下是反向输入还是差分输入 如果是差分输入的话好像电路不太对吧!

网友E:
这个热阻检测的桥式电路结构没什么问题。
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改进一下
RV3选100欧姆左右 不能太大
OP07的-12V和地之间加滤波电容~

网友F:
微调电阻接触不良也会使输出不稳,电源滤波是必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加个跟随试试

BZ这个跟随怎么加?

网友H:
这个图片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电路没看的太懂 麻烦问下是反向输入还是差分输入 如果是差分输入的话好像电路不太对吧! ...

差分放大电路啊,电路没错,只是看的有点不习惯吧

网友D:
嗯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最好直接上AD620 还有就是电源也很关键

楼主:
还是没解决掉这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到底问题出在哪?我在进入AD前加了100uF电容,在反馈电阻处并联了100uF电容,输出稳定了,可是当PT100阻值变化(温度升高)时,AD前的电压没有变化了(液晶上显示的温度值不变)?为什么呢?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

网友J:
100uF太.。。大了,0.1-10uF够了

网友K:
给个参考图

图中A4是带点直流放大的二阶低通滤波器
这个电路是我见到的,PT100三线测温最实用的好电路,A1和A2构成1mA恒流源,长线电阻影响消除A3,低通滤波A4
尤其A3,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