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请教个问题 VIA 对齐

楼主(2013-12-30):
      请问,Via怎么设置对齐呢?按一般元器件的方法行不通,选中 A。
via的locked的勾如何去掉呢?(此选项是灰色的,不可选状态)谢谢!

网友A:
另一个方法 显示格点 按格点打VIA

网友B:
via全部选中,然后按鼠标右键点ALIGN,后面一堆选项啊,随便怎么对齐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a全部选中,然后按鼠标右键点ALIGN,后面一堆选项啊,随便怎么对齐都可以的 ...

试过了。。不行的。。属性是熟悉是locked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属性是熟悉是locked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应该是的,先UNLOCK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先UNLOCKED吧

问题是解锁不了。。灰色的选项。。没搜到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