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麦、音频功放]
音频功率放大器和前置放大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前置放大器是指把音频(AUX、MIC)信号放大至功率放大器所能接受的输入范围。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指在给定失真率条件下,能产生最大功率输出以驱动某一负载(例如扬声器)的放大器,即常说的“功放”。
前置放大器是作为输入音频功率放大器之前的音频处理器件;音频功率放大器控制的是声音的功率(即响度),前置放大器控制的是音频的范围。

网友B: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指在给定失真率条件下,能产生最大功率输出以驱动某一负载的放大器,即常说的“功放”,而前置放大器是指把音频信号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置放大器是指把音频(AUX、MIC)信号放大至功率放大器所能接受的输入范围。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指在给定失 ...

多谢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