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请问为什么无线充电的功率不能做大?

楼主(2013-12-30):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吧 ?

网友A:
无线充电用的是弱点充电形式的充电模式 不合适试用在大功率用电器方面 还有是安全方面的考虑 使用面有限

网友B:
理论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功率大要看到到什么程度而已,理论上可以做大,但是材料和成本限制,一般也不会做很大,因为它技术上就是一个变压器而且,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在充电器这里,磁芯在充电器这边(也有可能在电池这边,但是一般都在充电器那边),电池那边就是一个感应线圈和充电电路,由于电池和充电器之间有空隙,变压器的漏感大,所以效率和电池辐射不怎么好处理。所以小功率的话还好,大功率的话就麻烦一些,这样的变压器开关电路能选取的并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率大要看到到什么程度而已,理论上可以做大,但是材料和成本限制,一般也不会做很大,因为它技术上就 ...

正解,无线充电应用领域就是一些移动智能设备领域,大功率设备还是有线的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解,无线充电应用领域就是一些移动智能设备领域,大功率设备还是有线的比较靠谱 ...

嗯,所以无线充电技术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网友B:
安全因素应该也是一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