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向U盘写入数据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选型
要选USB OTG的那类

网友B:
可以考虑ch375/ch376之类的方案,如果对stm32重新选型的话一方面u盘的驱动不容易实现,另一方面似乎成本也比加一片ch375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选型
要选USB OTG的那类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ch375/ch376之类的方案,如果对stm32重新选型的话一方面u盘的驱动不容易实现,另一方面似乎成本也 ...

恩,也是,考虑到成本,先试试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