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W中查看变量如何一下子全部修改

楼主(2013-12-30):
发现在CW调试的时候,看你变量窗口,只能一个一个改format,没有办法一下子修改,如果变量较多,很麻烦,是否有好的办法一下子全部修改?

网友A:
同问
我都是手动调整的
大多时候默认的字符形式,问题我想看16进制数呢

网友B:
format  后面有个A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at  后面有个ALL啊

没有看见ALL啊,我用的cw1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at  后面有个ALL啊

能截个图出来吗?一直没有找到啊!

网友B:
哦,我是5.1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是5.1版本的

好吧,谢谢你!

网友C:
可以这样改:
1.点击菜单 Window > Preferences from C/C++ perspective toolbar.
打开 Preferences window.

2.选择C/C++ > Debug.
可以看到Debug settings窗口

3.在这里修改Default expression format, 默认为Natural

网友C:
可按参考这个截图:

网友D:
楼上正解,另外,还需要把CW重新启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