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奇怪的#define

楼主(2013-12-30):
#define freq                11059200
#define PWM_limt       (freq/1000*4.2)

#define UART_BAUDRATE_2400_T2   (65536-freq/4/2400)

T2L = UART_BAUDRATE_2400_T2;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UART_BAUDRATE_2400_T2 >> 8; //设定定时初值

上面这两行编译没有问题,可以通过

TL0=  PWM_limt;                    -->这一行也没有提示出错!

TH0=  PWM_limt >> 8;   -->这一行出错了   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好像定义里面有*号 乘法运算表达式的基本上都会出错。
请教一下大大们~!!:funk:

不知道还允许不允许开新的问题...
void CCAP0_Time_SET (u32 i)
    {
      i += (CCAP0H<<8)|CCAP0L;         //取  CCAP0定时器当前值
      CCAP0L      =  ((u8 *)& i)[3];         //更新CCAP0[3]计数器值L
      CCAP0H      =  ((u8 *)& i)[2];         //更新CCAP0[2]计数器值H
      PWM.CCAP0L1 =  ((u8 *)& i)[1];   //更新CCAP0[1]
      PWM.CCAP0H1 =  ((u8 *)& i)[0];   //更新CCAP0[0]
    }

我想把它做成
void CCAP0_Time_SET (u8 x,u32 i)
    {
      i += (CCAPxH<<8)|CCAPxL;         //取  CCAPx定时器当前值
      CCAPxL      =  ((u8 *)& i)[3];         //更新CCAPx[3]计数器值L
      CCAPxH      =  ((u8 *)& i)[2];         //更新CCAPx[2]计数器值H
      PWM.CCAPxL1 =  ((u8 *)& i)[1];   //更新CCAPx[1]
      PWM.CCAPxH1 =  ((u8 *)& i)[0];   //更新CCAPx[0]
    }

  不知道怎实现....要不然就要写两个函数了!

楼主:
一下就不见了20分,可怜都没有分了!!!!

楼主:
不知道是展开时出错还是因为里面有*号的问题,,,试了好几个有乘法的基本上都过不了 “bad operand type

楼主:
只要里面没有*号的运算都可以编译通过....真的想不通了!!!

网友A:
4.2是浮点数呀!浮点数怎么右移?
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数据太长了吧,数据写成#define (xxx)UL试试

网友B:
或者是你的的二个define里涉及到浮点运算了

网友C:
浮点数是不能右移的。虽然相当于乘除法。

网友D:
TL0不是应该是整数么??PWM_limt应该是浮点吧,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是浮点数呀!浮点数怎么右移?
是不是这个问题?

试了一下把 4.2变成4好像编译通过了,不知道能不能弄个int取整数的函数?

楼主:
谢谢大家打的确是浮点的问题!
再请教一下大家,如果该表达式我想让它自动取整该如何定义呢?

楼主:
不是把它赋值给一个整数型类型,是直接在#define就实现?

网友E:
TH0=  PWM_limt_Min >> 8;
换成
TH0=  PWM_limt_Min / 2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TH0=  PWM_limt_Min >> 8;
换成

好像也可以,最主要我不是要它除256而是要取它的高位的数!

楼主:
temp=(TH1<<8)|TL1;

temp=TH1;
temp<<=8;
temp+=TL1
计算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明显就是因为浮点数 不能进行位操作嘛   可以强制转换为整数

网友A:
C语言里本来就可以强制转换的,(freq/1000*4.2)改为:
((unsigned int)(freq/1000*4.2))
另外,(freq/1000*4.2)的精度不是你想象的,一般改为(freq*4.2/1000),
或者改为整数操作:((unsigned long)freq*42/10000),先放大10倍。整数操作比浮点数快多了。
注意计算不要溢出就可以了。

这是编译时处理的常数,不会在运行时计算的

网友G:
17楼说得对

网友H:
浮点数怎么移啊?

网友I:
学到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里本来就可以强制转换的,(freq/1000*4.2)改为:
((unsigned int)(freq/1000*4.2))
另外,(freq/1000* ...

#define 里面也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里本来就可以强制转换的,(freq/1000*4.2)改为:
((unsigned int)(freq/1000*4.2))
另外,(freq/1000*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J:
freq 值是long类型了啊

网友K:
这个自己应该能看到的4.2.。。。。

网友L:
把TH0=  PWM_limt >> 8;修改成下列语句即可:
TH0 = ((Uint16)PWM_limt >> 8);
Uint16:16位无符号数,或用Uint32;

网友M:
TH0=  ((U32)PWM_limt) >> 8
浮点数不能右移
另外,你是想 / 256呢,还是想对浮点数运行移位呢?这两种不一样

网友N:
引用 楼主:
temp=(TH1

弱弱的问一句,哪里不一样啊
你的是什么单片机
TH1是几位的寄存器,左移8位还有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弱弱的问一句,哪里不一样啊
你的是什么单片机
TH1是几位的寄存器,左移8位还有没啊 ...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第二个还在研究中...

楼主:
第二个问题大家都无解吗?

楼主:
不能结贴..."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

楼主:
我都分配了分数了,还是提示一样,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操作失败关闭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没有办法结贴,版主帮一下忙结贴一下吧~

楼主(2014-07-17):
没有办法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