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同样的芯片,同样的环境下面,假如单颗灯珠1W驱动,和驱动到2W,灯珠在同样的距离里面的照度是否2W的是1W的两倍照度,或者是大于还是小于?

求教了。:

网友A:
如果是同一颗灯珠一定会小于;不会达到1W的两倍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