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手机电池寿命更长?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手机电池一般都会这样了……

网友B:
1.电池出厂前,厂家都进行了激活处理,并进行了预充电,因此电池均有余电,有朋友说电池按照调整期时间充电,待机仍严重不足,假设电池确为正品电池的话,这种情况下应延长调整期再进行3~5次完全充放电。

2.如果新买的手机电池是锂离子,那么前3~5次充电一般称为调整期,应充14小时以上,以保证充分激活锂离子的活性。锂离子电池没有**效应,但有很强的隋性,应给予充分激活后,才能保证以后的使用能达到最佳效能。

3.有些自动化的智能型快速充电器当指示信号灯转变时,只表示充满了90%。充电器会自动改变用慢速充电将电池充满。最好将电池充满后使用,否则会缩短使用时间。

4.充电前,锂电池不需要专门放电,放电不当反而会损坏电池。充电时尽量以慢充充电,减少快充方式;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电池经过三至五次完全充放电循环后其内部的化学物质才会被全部“激活”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5.请使用原厂或声誉较好的品牌的充电器,锂电池要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并遵照指示说明,否则会损坏电池,甚至发生危险。

6.有很多用户常常在充电时还把手机开着,其实这样会很容易伤害手机寿命的,因为在充电的过程中,手机的电路板会发热,此时如果有外来电话时,可能会产生瞬间回流电流,对手机内部的零件造成损坏。

7.电池的寿命决定于反复充放电次数,所以应尽量避免电池有余电时充电,这样会缩短电池的寿命。手机关机时间超过7天时,应先将手机电池完全放电,充足电后再使用。

8.手机电池都存在自放电,不用时镍氢电池每天会按剩余容量的1%左右放电,锂电池每天会按0.2%~0.3%放电。在给电池充电时,尽量使用专用插座,不要将充电器与电视机等家电共用插座。

9.尽管手机在网络覆盖区域之内,但在手机关机充电时,手机已经无法接受和拨打电话了。此时,可以使用手机的未通转移功能,将手机转移到身边的固定电话上,以防止来电丢失,这种方法对于手机不在网络覆盖区域内或者信号微弱而暂时无法接通时也适用。

10.不要将电池暴露在高温或严寒下,像三伏天时,不应把手机放在车里,经受烈日的曝晒;或拿到空调房中,放在冷气直吹的地方。当充电时,电池有一点热是正常的,但不能让它禁受高温的“煎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是在室温下进行充电,并且不要在手机上覆盖任何东西。

11.镍镉(N iCd)电池充电前必须保证电池完全没电,再充电后必须保证电池充足电。

12.如果手机电池放置太长时间而未用,最好到手机维修部门申请给电池作一个活处理,也可以自己用一个直流恒压器,调整电压为5~6V,电流500~600mA反向连接电池。注意,一触即放开,最多重复三次即可,经过这样处理后,再用原装充电器进行“调整期”充电。

13.充电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对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池充满后即应停止充电,否则电池会因发热或过热影响性能。

14.锂离子电池必须选用专用充电器,否则可能会达不到饱和状态,影响其性能发挥。充电完毕后,应避免放置在充电器上超过12小时以上,长期不用时应使电池和手机分离

网友C:
1. 锂电池第一次使用时不要长时间充电,无需激活。
2. 保持频繁的浅度充放电,这样比深度充放电更有利于电池保养。
3. 对于数码相机这些分段显示电池大概电量的设备,是不需要定期完全充放电的。
4. 对于需要进行电量校准的手机或笔记本(保持电量检测装置的准确性),至多每月完全充放一次即可(低于20%电量至充满)。
5. 充电时保持温度不要过热,否则对电池容量会造成损害。温度越低越好,但考虑到设备的使用性,适宜的温度范围为:0℃-35℃,理想温度为室温22℃。
6. 不要让电量长时间保持在满电状态,例如:充满后要及时拔下充电线。否则对电池容量会造成损害。
7. 电量过低对电池的威胁更大,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到自动关机。
8. 长时间不使用电池时,建议保持40%上下的电量存储,并避免温度过高。1个月充放电一次,让其中的电子保持流动。
9. 电池医生没必要使用,对电池保养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可以提供提醒等作用,可依据个人喜好安装。
10. 电池是一种消耗品,,正确的操作有助于减缓电池性能退化的过程。但也无需刻意过度地关注此方面,保持良好的习惯,正常使用即可。一般1年后性能会有较多下降,2-3年以上可以考虑更换电池。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918&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09%26typeid%3D309

网友C:
1、材料种类:材料的选择是影响锂离子电池性能的第一要素。选择了循环性能较差的材料,工艺再合理、制成再完善,电芯的循环也必然无法保证;选择了较好的材料,即使后续制成有些许问题,循环性能也可能不会差的过于离谱(一次钴酸锂克发挥仅为135.5mAh/g左右且析锂的电芯,1C虽然百余次跳水但是0.5C、500次90%以上;一次电芯拆开后负极有黑色石墨颗粒的电芯,循环性能正常)。从材料角度来看,一个全电池的循环性能,是由正极与电解液匹配后的循环性能、负极与电解液匹配后的循环性能这两者中,较差的一者来决定的。材料的循环性能较差,一方面可能是在循环过程中晶体结构变化过快从而无法继续完成嵌锂脱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活性物质与对应电解液无法生成致密均匀的SEI膜造成活性物质与电解液过早发生副反应而使电解液过快消耗进而影响循环。在电芯设计时,若一极确认选用循环性能较差的材料,则另一极无需选择循环性能较好的材料,浪费。
  2、正负极压实:正负极压实过高,虽然可以提高电芯的能量密度,但是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材料的循环性能。从理论来分析,压实越大,相当于对材料的结构破坏越大,而材料的结构是保证锂离子电池可以循环使用的基础;此外,正负极压实较高的电芯难以保证较高的保液量,而保液量是电芯完成正常循环或更多次的循环的基础。
  3、水分:过多的水分会与正负极活性物质发生副反应、破坏其结构进而影响循环,同时水分过多也不利于SEI膜的形成。但在痕量的水分难以除去的同时,痕量的水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电芯的性能。可惜文武对这个方面的切身经验几乎为零,说不出太多的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搜论坛里面关于这个话题的资料,还是不少的。
  4、涂布膜密度:单一变量的考虑膜密度对循环的影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膜密度不一致要么带来容量的差异、要么是电芯卷绕或叠片层数的差异。对同型号同容量同材料的电芯而言,降低膜密度相当于增加一层或多层卷绕或叠片层数,对应增加的隔膜可以吸收更多的电解液以保证循环。考虑到更薄的膜密度可以增加电芯的倍率性能、极片及裸电芯的烘烤除水也会容易些,当然太薄的膜密度涂布时的误差可能更难控制,活性物质中的大颗粒也可能会对涂布、滚压造成负面影响,更多的层数意味着更多的箔材和隔膜,进而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能量密度。所以,评估时也需要均衡考量。
  5、负极过量:负极过量的原因除了需要考虑首次不可逆容量的影响和涂布膜密度偏差之外,对循环性能的影响也是一个考量。对于钴酸锂加石墨体系而言,负极石墨成为循环过程中的“短板”一方较为常见。若负极过量不充足,电芯可能在循环前并不析锂,但是循环几百次后正极结构变化甚微但是负极结构被破坏严重而无法完全接收正极提供的锂离子从而析锂,造成容量过早下降。
  6、电解液量:电解液量不足对循环产生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注液量不足,二是虽然注液量充足但是老化时间不够或者正负极由于压实过高等原因造成的浸液不充分,三是随着循环电芯内部电解液被消耗完毕。注液量不足和保液量不足文武之前写过《电解液缺失对电芯性能的影响》因而不再赘述。对第三点,正负极特别是负极与电解液的匹配性的微观表现为致密且稳定的SEI的形成,而右眼可见的表现,既为循环过程中电解液的消耗速度。不完整的SEI膜一方面无法有效阻止负极与电解液发生副反应从而消耗电解液,一方面在SEI膜有缺陷的部位会随着循环的进行而重新生成SEI膜从而消耗可逆锂源和电解液。不论是对循环成百甚至上千次的电芯还是对于几十次既跳水的电芯,若循环前电解液充足而循环后电解液已经消耗完毕,则增加电解液保有量很可能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循环性能。
  7、测试的客观条件:测试过程中的充放电倍率、截止电压、充电截止电流、测试中的过充过放、测试房温度、测试过程中的突然中断、测试点与电芯的接触内阻等外界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循环性能测试结果。另外,不同的材料对上述客观因素的敏感程度各不相同,统一测试标准并且了解共性及重要材料的特性应该就足够日常工作使用了。
  总结:如同木桶原则一样,诸多的影响电芯循环性能的因素当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诸多因素中的最短板。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之间,也都有着交互影响。在同样的材料和制成能力下,越高的循环,往往意味着越低的能量密度,找到刚好满足客户需求的结合点,尽量保证电芯制成的一致性,方是最重要的任务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