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芯片为什么容易漏电?

楼主(2013-12-30):
大家好,我公司最近刚做大功率集成,现在遇到最麻烦的问题就是芯片漏电,漏电的原因就是补线导致,我想问下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补了线就会漏电?而且随便一点刮伤都会导致漏电,请芯片大师们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芯片的那些纹路的作用是什么?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是因为焊线的时候伤到晶片表面导致的,,晶片的纹路一般是为了区别每家的产品不一致,表面纹路也分PN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