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LED与OLED屏幕有哪些区别吗?

楼主(2013-12-30):
RT,两种感觉都是OLED屏幕。

网友A:
AMOLED是优化过的!

网友B:
AMOLED(Active Matrix/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是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代表了一类显示技术,通常也用来表示用此技术制造的显示面板
在显示效能方面,AMOLED反应速度较快、对比度更高、视角也较广,这些是AMOLED天生就胜过TFT LCD的地方;另外AMOLED具自发光的特色,不需使用背光板,因此比TFT更能够做得更轻薄,而且不需使用背光板的AMOLED可以省下占TFT LCD 3~4成比重的背光模块成本
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有机发光二极管)是指利用有机半导体材料和发光材料在电场驱动下,通过载流子注入和复合导致发光的二极管。OLED发光原理是用ITO透明电极和金属电极分别作为器件的阳极和阴极,在一定电压驱动下,电子和空穴分别从阴极和阳极注入到电子和空穴传输层,电子和空穴分别经过电子和空穴传输层迁移到发光层,并在发光层中相遇,形成激子并使发光分子激发,后者经过辐射弛豫而发出可见光。辐射光可从ITO一侧观察到,金属电极膜同时也起了反射层的作用。

网友B:
AMOLED是OLED技术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