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功率转换的纠集问题

楼主(2013-12-30):
1:负载5个灯工作电流估计在1.6A左右,工作电压在2.7V。
2:由1600MA锂电池作为电源,通过DC/DC降压管xc9221生成2.7V。
3:为了控制灯的亮度以及流量消耗,我采用PWM形式控制灯的工作状态。
现象:在电池电压3.8V以上时,负载可以基本稳定工作正常发光,当低于3.8V时5个灯随机出现一到两个灯变暗,也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我直接把2.7V电源加到5个灯上,灯是能正常工作的等。
问题:由于负载正常工作时电压电流基本一定,即功率恒定假设为1.6X2.7=4.32A。考虑到降压芯片的效率转换以及在控制灯的亮度时我采用了PWM形式,在此种状态下工作电流应该有所偏高。我认为是输入功率不够导致灯不能正常工作,亮度偏低,但上司说不是的应该有其他情况。我一直想不明白,我除了在降压芯片的转换效率上动动脑子,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问题么?请大侠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1 单颗电池? 1.6AH 先查下最大放电能力 xC?
2 2.7输出你并大电容?

网友A:
还有个值得怀疑的地方 芯片的启动电流问题 负载加缓起 ,逐个增加.

网友B:
还有好几个东西没交代清楚
1.灯基本工作特性?
2.PWM调亮是怎么回事?
3.3.7时,你的DCDC还能正常输出?

网友C:
得看电池的参数吧。

网友D:
是LED灯吧?可能需要恒流控制

网友B:
PWM调压,PWM调亮,费两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单颗电池? 1.6AH 先查下最大放电能力 xC?
2 2.7输出你并大电容?

单节4.2V1800mA锂电池。用XC9221降压芯片,输出端并联两颗47UF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好几个东西没交代清楚
1.灯基本工作特性?
2.PWM调亮是怎么回事?

等的电气参数我没有!
PWM调亮度其实就是控制它一会亮一会灭,工作在100HZ频率状态下。
DC/DC可以正常稳压在2.7V的,我设置在2.8V。降压芯片的工作电流最大为3A

基本没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电池的参数吧。

我用稳压电源也不行,我的稳压电源最大输出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值得怀疑的地方 芯片的启动电流问题 负载加缓起 ,逐个增加.

降压芯片最大输出电流为3A。至于你说的什么负载加缓起逐个增加是指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工作么?这样也不行的

网友A:
钽电容这里不适合,
你换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A: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 ... ta/1-MKT08DCDC2.pdf
自己看
CL 的选择
CL 越大则纹波越小,但过分大的话,电容器的形状也大,成本提高。CL 由所需的纹波大小而定。
首先,大致以 10mV~40mV 的纹波大小为目标,升压时从表 8 的电容值开始,降压时从表 9 的电容值
开始。但是,不支持低 ESR 电容器的 DC/DC 有异常振荡的危险,以连续模式使用时要想采用低 ESR
电容器的话,应预先检查负载瞬态响应,确认输出电压能否及时稳定(振荡大致在 2 次以内即收敛)。

网友E:
2013最后一天,顶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稳压电源也不行,我的稳压电源最大输出1.5A

电池处于大电流工作状态,在3.7V时,输出符合楼主要求的负载电流很勉强,瞬态电池有跌落不稳定状态,可以考虑用3个灯进行确认(电流1000毫安左右)是否为电池输出能力问题,如果正常,则本设想成立,如果还有不稳定,就是你上司说的了。

网友G:
你是不是直接把5个灯并联啦?

网友H:
从现象看,可能是把5个灯并联。LED的特性是电流必须确保稳定,LED的端电压有差别是正常的。如果是并联运行,就不可能保证各LED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B:
所谓5个LED,可以是包含稳流电路在内,也可能是单纯LED管。可惜的是,楼主一概不懂,别人很难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