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3-12-30):
以下程序可以完美运行,但是稍微一修改就不行了(具体操作如下),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p)[2]=new int[2][2];
int i,j;
int a[2][2]={1,2,3,4};
for (i=0;i<2;i++)
for (j=0;j<2;j++)
{
p[i][j]=a[i][j];
}
//p=a;
cout<<"p[0][0]的地址为:"<<p[0]<<endl<<endl;
for (i=0;i<2;i++)
{
for (j=0;j<2;j++)
cout<<p[i][j]<<"\t";
cout<<endl;
}
delete[] p;
p=0;
return 0;
}
但是修改一下源程序就不行了(不能删除p指针了),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p)[2]=new int[2][2];
int i,j;
int a[2][2]={1,2,3,4};
/*for (i=0;i<2;i++)
for (j=0;j<2;j++)
{
p[i][j]=a[i][j];
}*/
p=a;//使用该语句而注释掉以上两个for循环
cout<<"p[0][0]的地址为:"<<p[0]<<endl<<endl;
for (i=0;i<2;i++)
{
for (j=0;j<2;j++)
cout<<p[i][j]<<"\t";
cout<<endl;
}
delete[] p;//程序在这里会出错
p=0;
return 0;
}

网友A:
从堆上申请到的内存地址一定要保存好,将来释放的时候还要把这个地址传回去,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B:
p=a是重新给指针赋值啊,你把堆上的地址丢弃了,然后给了一个栈上的地址。内存泄漏先不说,你直接delete栈上的内存空间,你觉得合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堆上申请到的内存地址一定要保存好,将来释放的时候还要把这个地址传回去,不然会出问题的 ...

要养成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D:
这些我也跟着学习的啦,编程的时候很重要的

网友B:
需要将地址传回去

网友E(2014-02-26):
堆栈的问题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堆上申请到的内存地址一定要保存好,将来释放的时候还要把这个地址传回去,不然会出问题的 ...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