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符重载问题

楼主(2013-12-30):
//重载++(将Point类似于8进制的两位)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oint{
public:
    Point(int x=0,int y=0):x(x),y(y){}
    void display() const;
    Point &operator++();     //++前置
    Point operator++(int);   //++后置
public:
    int x,y;
};
Point &Point::operator ++(){
    y++;       //前置重载时会有后置重载的操作,这个是系统内部的++还是我这个类里面的后置运算符++??
    if(y>=8){
        y=0;
        x++;
        if(x>=8)
            x=0;
    }
    return *this;
}
Point Point::operator ++(int){
    //cout<<"Hello"<<endl;
    Point point=*this;
    ++ *this;
    return point;
}
void Point::display()const{
    cout<<x<<y<<endl;
}
int main()
{
    Point p(1,7),p1(1,7),p2,p3;
    p2=++p1;
    p2.display();

    p3=p++;
    p3.display();

    return 0;
}

网友A:
前++ C++规定带一个int参数

网友B:
y是int , 不会调用重载的operator++(Point&, int)

网友C:
前端++返回引用才合理

网友D:
没看太明白

网友A:
很容易出错的一个问题

网友E:
借助例程的,说明的还是蛮清楚的啊

网友F:
这个要是仔细的研究的话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