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驱动液晶数码管,求大神指教。先谢谢啦

楼主(2013-12-30):
我也只能提供这些原理图,我也只有这些资料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实物没法给大家,这是一个定制的液晶数码管。驱动了两天还是不能显示自如,特此求助群里的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有LCD的资料吗?

网友B:
什么叫“驱动了两天还是不能显示自如”?你相当于啥也没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CD的资料吗?

没有资料,有资料我就写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驱动了两天还是不能显示自如”?你相当于啥也没说啊。

就是我只能控制部分显示,想显示0-9个数字搞不定了。

网友B:
哦,既然你已经能够显示了,那驱动和通讯就都没有问题了,你查程序的显示解码部分吧!

网友C:
一般来讲,没有驱动器的液晶控制麻烦一点。因为液晶一般交流驱动,而且反应时间比led慢,此外为了调节对比度,驱动电压也最好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既然你已经能够显示了,那驱动和通讯就都没有问题了,你查程序的显示解码部分吧! ...

谢谢 啦   元旦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讲,没有驱动器的液晶控制麻烦一点。因为液晶一般交流驱动,而且反应时间比led慢,此外为了调节对比 ...

嗯,谢谢。元旦快乐

网友D:
找LCD规格资料,硬件上SEG和COM对好,写个测试程序,单个笔画显示, 这样说明已经没有问题

.c文件
/*==============================================================================
            ===A===
           //     //
          F//     //B
          //     //
           ===G===
          //     //
         E//     //C
         //     //
          ===D===
==============================================================================*/

u8 code LCD_ShowTable[]={
    /*0*/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1*/SEG_B | SEG_C,
    /*2*/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G,
    /*3*/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G,
    /*4*/SEG_B | SEG_C | SEG_F | SEG_G,

    /*5*/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6*/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7*/SEG_A | SEG_B | SEG_C,
    /*8*/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9*/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a*/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b*/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c*/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d*/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e*/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f*/SEG_A | SEG_B | SEG_E | SEG_F | SEG_G,
    /*h*/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E*/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H*/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L*/SEG_D | SEG_E | SEG_F,
    /*-*/SEG_G,
    /*null*/C_BitNull,
    /*t*/SEG_A | SEG_B | SEG_F,
    /*b*/SEG_C | SEG_D | SEG_E,
    /*o*/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i*/SEG_C,
    /*seg_a*/SEG_A,
    /*seg_b*/SEG_B,
    /*seg_c*/SEG_C,
    /*seg_d*/SEG_D,
    /*seg_e*/SEG_E,
    /*seg_f*/SEG_F,
    /*seg_g*/SEG_G,

    /*seg_V*/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h文件
//==========================================================================
    #define C_BitNull                       0x00
    #define C_Bit0                          0x01
    #define C_Bit1                          0x02
    #define C_Bit2                          0x04
    #define C_Bit3                          0x08
    #define C_Bit4                          0x10
    #define C_Bit5                          0x20
    #define C_Bit6                          0x40
    #define C_Bit7                          0x80

    #define SEG_A                     C_Bit0
    #define SEG_B                     C_Bit1
    #define SEG_C                     C_Bit2
    #define SEG_D                     C_Bit3
    #define SEG_E                     C_Bit4
    #define SEG_F                     C_Bit5
    #define SEG_G                     C_Bit6
    #define SEG_DP                    C_Bit7

    //==========================================================================
    #define C_LCD_SHOW_0                0
    #define C_LCD_SHOW_1                1
    #define C_LCD_SHOW_2                2
    #define C_LCD_SHOW_3                3
    #define C_LCD_SHOW_4                4
    #define C_LCD_SHOW_5                5
    #define C_LCD_SHOW_6                6
    #define C_LCD_SHOW_7                7
    #define C_LCD_SHOW_8                8
    #define C_LCD_SHOW_9                9
    #define C_LCD_SHOW_a                10
    #define C_LCD_SHOW_b                11
    #define C_LCD_SHOW_c                12
    #define C_LCD_SHOW_d                13
    #define C_LCD_SHOW_e                14
    #define C_LCD_SHOW_f                15
    #define C_LCD_SHOW_h                16
    #define C_LCD_Show_E                17
    #define C_LCD_Show_H                18
    #define C_LCD_Show_L                19
    #define C_LCD_Show_NoValue          20//"-"
    #define C_LCD_Show_Null             21//" "
    #define C_LCD_Show_T                22//abf
    #define C_LCD_Show_B                23//cde
    #define C_LCD_Show_o                24
    #define C_LCD_Show_i                25

    #define C_LCD_Show_SEG_A            26
    #define C_LCD_Show_SEG_B            27
    #define C_LCD_Show_SEG_C            28
    #define C_LCD_Show_SEG_D            29
    #define C_LCD_Show_SEG_E            30
    #define C_LCD_Show_SEG_F            31
    #define C_LCD_Show_SEG_G            32

    #define C_LCD_Show_V                33

    extern u8 code LCD_ShowTable[];

只能帮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