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天线阻抗匹配相关问题。

楼主(2013-12-30):
小弟愚钝,调了两天的天线都没有匹配好阻抗,我用的网络分析仪和SmithV2.0仿真软件,但是,总是调不到圆心,VSWR最好的才2.0,请求各位大侠帮助,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如果有哪个大侠可以当面相助,不胜感激,肯定会回报的。我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串联电感频点几乎不动,要是先并联电感,会到仿真的那点,但是接着,仿真结果是串联电容就可以到圆心,我串联了,死活都不行,我也尝试了很多,也不行,所以,请求帮助。天线是470MHz。

网友A:
实际中由于误差原因不一定到圆心,在实坐标上保证发射功率与灵敏度最大即可

网友B(2014-03-03):
smith 软件 只是一个理论的仿真软件,实际上板会存在 分布参数,所以光用软件是不行的,软件只是帮助你理解阻抗匹配知识与了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是串、并/电感、电容/前端、后端  等等。  如果你的匹配电路是PI的话,你可以先只串联上0欧姆 用网分测试一下 当前天线的谐振点(扫宽打大些也不要紧),然后再 根据“smith圆图中的  左并右串、上感下容” 来慢慢调试。

网友C(2014-05-22):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而且我的是弹簧天线,稍微变下位置,谐振点就有点飘,调试的时候中线点的移动也不是 左并右串、上感下容 ,有时候会有偏差,很难搞,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D:
6#

引用 网友C: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而且我的是弹簧天线,稍微变下位置,谐振点就有点飘,调试的时候中线点的移动也不是 左并右串、上感下容 ,有时候会有偏差,很难搞,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共享一下,谢谢!
-----------------------------------

把你的天线放在实际的使用环境中,把所有的产品部件都阻装好,如果有塑料外壳,则在离天线根部近的地方开个小孔,以便能穿测试线

网友E(2015-01-22):
正在摸索学习中……

网友F:
现在发现simith原图只能做参考,实际应用中不能完全按照那个去做,行不通的

网友G:
实际跟仿真到的结果大不相同

网友H:
:L:L 仿真也是理论基础,楼上几位的理论不是要让人心虚啊

网友I(2015-03-10):
这种问题一般是网分校准方法不对,或者所用元件不是射频专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