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通过sony ccd 采集到的图像不正确!

楼主(2013-12-30):
大家好,最近我勇K60写了一个程序,用来采集sony ccd 摄像头拍摄的图片。但是调试了很多天,都不能采集到正确的图像。具体是,上位机上显示的图像为不断重复的小的区域。大家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吗?谁能帮帮我?
用的是1881+片内AD的采集方式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采集的啊?

楼主:
用的是1881分离出行场中断信号,并用片内AD采集图像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881分离出行场中断信号,并用片内AD采集图像信号

是不是采集速度太慢,跟不上呢?

楼主:
有想过,因为采集图像有严格的时序要求。我是在收到行中断后开始用AD采集图像信息,如果采集速度过慢,应该也不会出现重复吧,我指的是我采集到的图像中有两排重复的区域

网友B:
您好,您的问题,我刚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交流过。他的意思是,你需要外加一个capture IC(decoder),不能直接使用K60采集。
希望能够帮到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想过,因为采集图像有严格的时序要求。我是在收到行中断后开始用AD采集图像信息,如果采集速度过慢,应该 ...

有两行重复的区域,是不是每次场扫描的时候,都是这两行区域的数据重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行重复的区域,是不是每次场扫描的时候,都是这两行区域的数据重复呢? ...

恩,每行重复几次,然后两行基本一致。

网友D(2015-01-27):
引用 楼主:
恩,每行重复几次,然后两行基本一致。

能把 你的程序 给我参考参考吧  我是新手 最近也在用K60 采集摄像头的程序 ,不知道 怎样 用AD来对它进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