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板子,求拍砖,狂拍!

楼主(2013-12-30):
本着学习的态度自己画了一次板子,现将其图片上传,希望大家多多指点,拍拍砖,狂拍啊!

网友A:
1 丝印字体略大了,显得不协调,最好高度不要超过贴片电阻电容的丝印
2 感觉整体线粗了点 过孔又小,和线不协调
3 有些地方 线距感觉不够,适当拉开点
4 出线最好从焊盘过孔的水平或者垂直位置拉出线
5 45度的线长度要基本一致才显得美观
6 铺铜和线 焊盘间距过小
7 铺铜十字线太细
8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
9 有些地方走线可以适当优化,这点自己看着办,顺眼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丝印字体略大了,显得不协调,最好高度不要超过贴片电阻电容的丝印
2 感觉整体线粗了点 过孔又小,和线不协 ...

谢谢jjjyufan提出中肯的建议!信号线宽为0.5mm,电源与地线宽度为25mil(MCU部分除外,MCU电源与地线宽度为0.5mm),过孔外径为24mil,内径为12mil,不知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A:
信号线 20mil 没必要怎么宽的
10mil 差不多了 电源地 20-30mil 过孔 10/20mil 这样协调点

网友B:
我觉得你芯片下方的过孔太多,设计之前好好考虑一下布局。好的布局能解决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芯片下方的过孔太多,设计之前好好考虑一下布局。好的布局能解决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

第一次画确实事先没怎么认真去考虑布局的问题,就是以能布完的原则布的!以后一定多多改正!不知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布局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 20mil 没必要怎么宽的
10mil 差不多了 电源地 20-30mil 过孔 10/20mil 这样协调点 ...

好!待会去改一下!

网友C:
第一次就画这么养眼,我也正在进行第一次画板,到现在也没画好,封装什么的都还没搞定

网友D:
U2那个SOT223的引脚你是弄错了吧,核一下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的对应关系
另外你把过孔打在焊盘上,不合法哟
按键离螺丝孔太近了吧,这螺丝孔离边也太近,板子出来就没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那个SOT223的引脚你是弄错了吧,核一下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的对应关系
另外你把过孔打在焊盘上,不合法哟 ...

SOT223的引脚那个部分错了,是尺寸还是什么?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那个SOT223的引脚你是弄错了吧,核一下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的对应关系
另外你把过孔打在焊盘上,不合法哟 ...

谢谢您的建议,待会去改下!

网友E:
挺好的,感觉布局还有待提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T223的引脚那个部分错了,是尺寸还是什么?明示

你那是5V转3.3V的LDO么?我怎么赶脚中间的那个脚是跟上面那个大焊盘是一起的呢?搞不好会短路冒烟

网友F:
你usb接口那么靠里,能插上吗

网友G:
晶振靠近点,别忘了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usb接口那么靠里,能插上吗

刚才模拟了下,USB接口靠里确实不好插上去,待会去改下!主要是我不知道元件与板子边沿保持多少距离合适,网上说不要把元件放的太离板子边沿近了,我于是就放的很里了,请问一般元件与板子边沿应该保持多少距离合适呢?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感觉布局还有待提高

谢谢啊!第一次画所以布局就有点乱,不要笑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靠近点,别忘了包地

我觉得我离的还蛮近了,呵呵!待会去改下!具体包地是什么意思,是说用铜平面将晶振包络起来吗?

网友H:
晶振如下图布局,是否美观一点呢?

网友I:
专业PCB网站,里面有很多PCB可以以后参考。
http://bbs.ntpcb.com/index.php?a=am072626

网友J:
20#的说的很好。
3.3V电源线尽量要加粗些,芯片傍边怎么没有去耦电容?
过孔尽量,不要在芯片内部打孔。

网友K:
第一次出板,已经不错
暂时不要拿来跟高手比

网友L:
第一次,鼓励一下,还需要努力。:P

网友M:
多放置对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放置对地过孔

你的意思是说多在地平面打过孔吗?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N:
不是第一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第一次的吧?

真是第一次,难道我会用“第一次”开玩笑吗?呵呵,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多在地平面打过孔吗?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打过孔,网络标号是GND

网友O:
晶振下面尽量不要走线和有过孔。

网友P:
MCU的管脚引出最好在背面下方少走,最好留出大块干净的地,当然如果是一般的电路可以无所谓

网友Q:
四角的圆是什么?如果是孔,孔径多少?看得好像4角不保

网友Q:
感觉:规则里的“间距”太小,赵成铺地时,小贴片件内部都铺进去了,这么宽松的板子,安全距离应该大些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真是第一次,难道我会用“第一次”开玩笑吗?呵呵,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

丝印字体在小点紧凑点

网友R:
没必要把丝印弄那么大,不好看

网友S:
你是湖北的吗 在搞石油方面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J:
20#的说的很好。
3.3V电源线尽量要加粗些,芯片傍边怎么没有去耦电容?
过孔尽量,不要在芯片内部打孔。

过孔为什么尽量不要在芯片内部打孔?是自身芯片的信号,且芯片又是塑料绝缘材料,此芯片也不是开关电源可能在芯片内部打孔会造成对信号的影响。难道不能在芯片内部打孔仅仅只是因为怕芯片工作时对信号产生影响?还有别的原因么?

网友U:
引用 网友A:
1 丝印字体略大了,显得不协调,最好高度不要超过贴片电阻电容的丝印
2 感觉整体线粗了点 过孔又小,和线不协 ...

过孔打在焊盘上会导致什么问题吗,我经常这么干,一些小过孔直接穿过焊盘连上了,求版主指导

网友A:
漏锡 导致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是湖北的吗 在搞石油方面吗

为什么这样问,我确实是湖北的,但不是搞石油的!

网友V:
不错哦,我第一次画的都不敢拿上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离的还蛮近了,呵呵!待会去改下!具体包地是什么意思,是说用铜平面将晶振包络起来吗? ...

不是铜平面的,用线及可以,防止RF能量溢出,包地线可以离信号线近一点。

网友W:
太专业的建议给不了,唯一想说的就是你自己的名字放角落比较好,不要放正中间。

网友X:
走线还是不合理,电源,地电流大的应该大铜皮,我看你都是一样的线宽走所有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