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推荐5.8G频段的射频收发芯片

楼主(2013-12-30):
最近需要一个5.8G频段的射频芯片,不知道现在使用最多的是哪个型号的 请大家推荐指导  谢谢

网友A:
单独的RF吗?
应该是RF+MCU一起的多
AR9280是其中一颗
还有就是有双频率的WiFi模块
RTL8192DU
RTL8192DR

网友B(2014-03-29):
经过这里

网友C(2017-04-15):
直接用模块吧,方便。
---------------------------------------------
1.2G,2.4G,5.8G数字模拟图传方案
-Moses.FK
Q:3320424344
尽情飞,放心拍
Fly freely,Film trust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