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探讨

楼主(2013-12-30):
目前使用锂电池的地方很多基本的充电方式都大体相同,预充--》恒流--》恒压,这里就不说了。
主要还是想问问前辈们关于电池充满之后的一些处理方法。
先说说我目前产品的控制方法,我的产品主要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检查到充满之后(即恒压阶段电流小于0.1C)继续恒压5分钟,然后关掉所有的外设,停止充电系统进入睡眠状态,等待拔掉适配器。
原则上来说这个控制方法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些条件下不允许关闭其他设备。这种情况下是让电池一直恒压在3.65V好,还是关闭充电电流,隔一段时间检查一下电池,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了再继续冲,这两种方法那一种对电池使用寿命影响小一些。
比如说我的手机晚上充电,充满之后,如果按第一种方法一直恒压,从使用上来说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插在那里一整天都忘了拔会不会伤害到电池,因为现在很多人手机都是一充就是整个晚上的,一般1--2个小时就充满了,那还剩下7--8个小时插着充电器恒压,这样好不好呢。
如果是完全关闭电流,然后按隔段时间充一下电,会不会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很多影响呢。如果隔段时间不补充一下,我明天早上忘了拔,到晚上下班回来不就又快没电了,估计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充电完成之后转入涓流充电态即可,如果此时还有负载,那么电流略微大于负载电流即可。设计严谨的充电电路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B:
充满之后 是关闭的
至少我的手机是这样处理的,我经常拿稳压电源 插USB线充电,可以观察到充电电流的,手机提示充满,稳压电源电流 输出 0
山寨不算
所以充一个晚上,前2个小时在充电,后几个小时是不充的.

网友B:
我的手机是内置电池,
2年了,电池使用时间和新买的一样.

网友C:
只要插入充电器,就让充电器给负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之后 是关闭的
至少我的手机是这样处理的,我经常拿稳压电源 插USB线充电,可以观察到充电电流的,手机提 ...

我测试了5个小时将华为手机的电池充电电压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确实和你说的一样充满之后就关闭的,但是如果产品的待机电流比较大,就会存在问题了。假如我的负载是30mA的工作电流,电池是1000mAH的,那么我10个小时之后再拔充电器,这时电池里面只有70%的电量,但是程序里面的电量计还是100%的,这样误差有点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插入充电器,就让充电器给负载供电,

负载是跟电池连在一起的很难分开供电,曾经也想过在电池和负载之间串个二极管,但是这样效率太低,最后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完成之后转入涓流充电态即可,如果此时还有负载,那么电流略微大于负载电流即可。设计严谨的充电电路都 ...

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不清楚这样做对电池有没有伤害,最害怕的是客户插着充电器几天都不拔。

网友D:
应该说,电池的寿命是以充放电周期数来描述的。所以智能的充电器好像并不会自动维持电池满电状态。笔记本上就是,电量不满,但也不充电。减少充放电次数。但是又得防止要脱机使用的时候,电量不够充足,这里应该是有折中考虑。

普通的充电器只要控制精度好,不过冲,长时间挂着也问题不大吧,我觉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不清楚这样做对电池有没有伤害,最害怕的是客户插着充电器几天都不拔。 ...

只要电流足够小就不会有问题。很多工业设备上的可充电池是永久在线的,过去计算机主板上的BIOS后备电池也是可充且永久在线的。这是正规充电工艺,不要怀疑了,唯一要考察的是涓流充电电流到底多大合适,不同电池可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电池的寿命是以充放电周期数来描述的。所以智能的充电器好像并不会自动维持电池满电状态。笔记本上 ...

即使是智能充电器,在充满后也是维持一个很小的涓流电流,只有在未充满时断电才可能不进行充电,但此时依然有个很小的电流。
涓流充电电流小到并不足以转化成电池的化学能而是以热能释放,称“充电电流”只是延续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智能充电器,在充满后也是维持一个很小的涓流电流,只有在未充满时断电才可能不进行充电,但此时依 ...

镍氢电池是这样控制的,但是锂电池很少这样控制的,一般都是完全关闭充电电流,低于一定的电压值会重新启动充电,这样又担心频繁充电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E:
一个锂电池,测量电压为4.2V,接上一个4.2V的电压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是这样控制的,但是锂电池很少这样控制的,一般都是完全关闭充电电流,低于一定的电压值会重新启 ...

锂电池也同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是跟电池连在一起的很难分开供电,曾经也想过在电池和负载之间串个二极管,但是这样效率太低,最后还 ...

可以用MOS管,或者找一个充电管理IC,大把,

网友F(2014-10-24):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是这样控制的,但是锂电池很少这样控制的,一般都是完全关闭充电电流,低于一定的电压值会重新启 ...

锂电池浅充浅放对寿命保护来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