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lcd显示计数问题

楼主(2013-12-30):
我在用kl25做脉冲计数,并在lcd上显示的时候,当我从0开始计数时,大于9的就按照ASC码往后显示了,而我从10开始时,显示就是正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定义的变量是整型啊

网友A:
要拆开来写进去,否则超出去是识别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来写进去,否则超出去是识别不了的,

请问怎么拆啊?

楼主:
搞好了,我设置了两个静态变量,从1 开始计数,先加1,在减1,就ok!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比如说1768,就把拆成1 ,7 ,6 ,8 四个数一个个送到液晶上去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比如说1768,就把拆成1 ,7 ,6 ,8 四个数一个个送到液晶上去显示, ...

显示我是没问题的,我已经拆了哦

网友B:
那楼主问题还是解决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问题还是解决啊吗/

已经解决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