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泄露问题

楼主(2013-12-30):
struct biaoxinxi            //数据字典中单位表的信息
{
    string biaoming;        //表的名称
    int daxiao;             //表中所含元组的个数
    int shuxing_count;      //表的
    string jianbiaoriqi;    //建表日期
    int shiyoncishu; //一个表的使用次数
};

struct shujuzidian          //数据字典的结构
{
    biaoxinxi *biao;        //数据字典里每张表的信息
    int biaogeshu;          //表的个数
    string zuihouxiugai;    //数据库最后修改的日期
};
ofstream f2;
f2.open("数据字典.dat",ios::out|ios::binary);
f2.write((char*)(&x),sizeof(shujuzidian));
f2.close();
ifstream f3;
f3.open("数据字典.dat",ios::in|ios::binary);
shujuzidian xx;
f3.read((char*)(&xx),sizeof(shujuzidian));
cout<<xx.zuihouxiugai<<endl;
f3.close();
运行 f3.read((char*)(&xx),sizeof(shujuzidian));之后释放是救内存泄漏了好像

网友A:
内存泄漏,自己申请了内存了。没有及时的得到合理的释放!

你贴出来的代码,都没看到申请,释放这些呢!

网友B:
string是对象,不是一段内存,不适合放在struct中。

网友C:
编译器还会告诉你内存泄露?那还要检测工具干什么

网友D:
内存泄露,,这个不是很了解的,也不太理解其意思的啊:L

网友D:
刚百度了下的,,,贴出来了啊。。一般我们常说的内存泄漏是指堆内存的泄漏。堆内存是指程序从堆中分配的,大小任意的(内存块的大小可以在程序运行期决定),使用完后必须显式释放的内存。

网友D:
应用程序一般使用malloc,calloc,realloc,new等函数从堆中分配到一块内存,使用完后,程序必须负责相应的调用free或delete释放该内存块,否则,这块内存就不能被再次使用,我们就说这块内存泄漏了。

网友D:
内存泄漏是常见的问题。当以前分配的一片内存不再需要使用或无法访问时,但是却并没有释放它,那么对于该进程来说,会因此导致总可用内存的减少,这时就出现了内存泄漏。

网友E:
楼上有心啊,很不错的介绍的

网友F(2014-02-26):
不用了还不释放

网友F:
其实学好了c比啥都强

网友A:
很容易犯的错误啊

网友B:
一般都是忘记释放造成的

网友G:
经常碰到内存泄露的问题,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