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问题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堆栈就是栈
堆则是另一回事
在数据结构里,栈和堆是两种数据结构
在程序设计里,栈和堆是内存的两块不同区域,栈主要放局部变量,堆主要放动态分配的变量

网友B:
堆是用new申请利用的, 要自己释放否则会消耗内存

栈保存局部变量, 不用你自己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