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捕获问题

楼主(2013-12-30):
ST, TEST, TE, DMA, AI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test()
{
    int a = 0;
    int b = 123;

    b = b/a; /////除0异常
}

void main()
{
    try
    {
        test();
    }
    catch (...)
    {
        cout <<"函数调用异常2!"<<endl;
    }
}

这个异常怎么捕获 多谢 对C++的异常捕获还不太了解 请指教

网友A:
标准没有规定,平台相关, linux与windows不同, linux是抛出信号, windows属于SEH结构化异常

网友B:
这个可以设置为产生异常,或者不产生异常。
个人觉得,不捕获异常。或者自己处理可能更好

自己处理的例子
1) 不抛出异常
if(a==0){

}
else
{}
2)抛出异常:
if(a==0){throw Divided_by_Zero();}
c =b/a;

网友C:
微软总喜欢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丫弄个Win32 API本来是C风格,这也挺好,但非整个什么SEH,搞得是不伦不类,不旦没能把事情简化,还带来诸多风险。

如果你用VC++的话,我印象中有个选项可以让你用c++的try...catch...捕获SEH。 如果是GCC的话,好像32位不行(缘于SEH相关专利),64位可以(需要启用SEH异常机制,未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