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指针和对象引用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写个交换对象数组中两个元素的函数试试。

网友B:
C++中对象引用和指针基本没撒区别,不过他们都是多态实现的基础。
指针是指向谁的问题,引用你可以理解成别名。

网友C:
对象引用可以避开指针的语法,感觉起来像是操作对象而不是指针,传递引用本质是传递指针

网友D:
在C++中,可以说明指向类的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的指针。
    指向数据成员的指针格式如下:
    <类型说明符><类名>::*<指针名>
    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格式如下:
    <类型说明符>(<类名>::*<指针名>)(<参数表>)

网友D:
指向一般函数的指针的定义格式:
    <类型说明符>*<指向函数指针名>(<参数表>)
    关于给指向函数的指针赋值的格式如下:
    <指向函数的指针名>=<函数名>
    关于在程序中,使用指向函数的指针调用函数的格式如下:
    (*<指向函数的指针名>)(<实参表>)
    如果是指向类的成员函数的指针还应加上相应的对象名和对象成员运算符。

网友D:
对象指针作函数的参数
    使用对象指针作为函数参数要经使用对象作函数参数更普遍一些。因为使用对象指针作函数参数有如下两点好处:
    (1) 实现传址调用。可在被调用函数中改变调用函数的参数对象的值,实现函数之间的信息传递。
    (2) 使用对象指针实参仅将对象的地址值传给形参,而不进行副本的拷贝,这样可以提高运行效率,减少时空开销。

网友D:
对象引用作函数参数
    在实际中,使用对象引用作函数参数要比使用对象指针作函数更普遍,这是因为使用对象引用作函数参数具有用对象指针作函数参数的优点,而用对象引用作函数参数将更简单,更直接。所以,在C++编程中,人们喜欢用对象引用作函数参数。现举一例子说明对象引用作函数参数的格式。

网友D:
this指针
    this指针是一个隐含于每一个成员函数中的特殊指针。它是一个指向正在被该成员函数操作的对象,也就是要操作该成员函数的对象。
    当对一个对象调用成员函数时,编译程序先将对象的地址赋给this指针,然后调用成员函数,每次成员函数存取数据成员时,由隐含作用this指针。而通常不去显式地使用this指针来引用数据成员。同样也可以使用*this来标识调用该成员函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