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芯片的选型参考(转)

楼主(2013-12-30):
USB1.1:
CH375     有HOST和SLAVE两种方式,即可以当主机去控制别的USB设备,如U盘等,又可以被PC控制。
CH372      只有设备模式,不能控制别的USB设备

USB2.0:
内部不含单片机核的USB芯片:CY7C68001       CYPRESS
                                           FT245BM          FTDI
内部含有单片机核的USB芯片:CY7C68013       CYPRESS     有3种(56针,100针,128针)

USB OTG:
CY7C67200、CY7C67300, 内含16位的RISC MCU,输出16位的数据。为全速的USB接口
TD1120    集成全速主机高速从机,TransDimension公司生产
GL824      没有下到DATASHEET,不过网上都有资料,应该是高速的

USB HUB:
AT43301    一个上行4个下行,为USB1.1接口
GL850A     一个上行4个下行,为USB2.0接口
以下这些HUB是网上弄来的,还没有查过,有要用到的去查查看吧:
Alcor Micro          AU2916,AU9412
AtmEl          AT43301,AT43311
FDTI          FT8U2100AX
Intel          8x930Hx,8x931Hx
KC TecHnology          KC82C160,KC82C169
Motorola          MC141555,MC141556
PHilips          PDIUSBH11,PDIUSBH12
Sola Electronics          MSE9701,MSE9712
TI          TUSB204613
USAR Systems          UR3HCGNH
Winbond          W81C180,W82C620

楼主:
PS:
       1、USB协议规USB通信遵守严格的主从模式,即必须是主-从,不能主-主或从-从。(很多人都知道,但考虑设计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2、USB HUB是USB设备,只能接USB主机,比如以上的OTG的芯片,不能接非USB主机的芯片,比如CY7C68013.但是HUB接主机芯片以后,该芯片直接确定为主机模式,不能再设为从机。

网友A(2014-01-29):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B:
选型什么的最麻烦了

网友C:
其实lz把下面的那些一起帮我们查了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D:
帖子质量一般 容量不够

网友D:
后面的PS能帮很多人不犯错误

网友E:
参考资料可是够少的了

网友F:
lz的帖子有待加强 能参考的地方太少了

网友G(2014-07-16):
这个型号选型挺全的啊……

网友H:
下次选芯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借鉴一下 希望下次能选到好的芯片

网友J:
可以当主机去控制别的USB设备,如U盘等,又可以被PC控制

网友K:
很实用的芯片

网友A:
收藏了 会仔细研读

网友B:
楼主还有类似的选型参考吗?

网友C:
两种芯片的用途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网友D:
CH372只有设备模式,不能控制别的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