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虚拟串口到底能不能用来收发数据?

楼主(2013-12-30):
LaunchPad的虚拟串口到底能不能用来收发数据?
安装完TUSB3410的驱动后,“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一个“MSP430 Application UART (COM3)”这样一个虚拟串口。
这个虚拟串口能不能通信“串口调试助手”来收发数据呢?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过是可以接收到数据的,但是不能发送数据(即只能单向通信)。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
有没有用LaunchPad的虚拟串口成功收发过数据的大侠出来指导一下啊。

楼主:
引用“David Lee”的原话,“LaunchPad板载的TUSB3410与PL2303、FT2232那些是一样功能的,都是转换出来一个虚拟串口,TTL电平,正逻辑,无须转换就可以通过USB to Serial来和PC通信的。”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没用过的,使用的串口工具。

网友C:
既然可以收,那就可以发的

网友D:
按理说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