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求解释

楼主(2013-12-30):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这个__bis 是吧sr寄存器里面SCG1 SCG0中对应的位置1,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这是430里面的通用语法吗,同意可以设置其他寄存器。是吗?

网友A:
LZ的解释是对的,但未必是通用的语法,在进入低功耗状态时也有这样的语句,除此之外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