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8读写eeprom问题

楼主(2013-12-30):
问题是使用2808不能读写cat1161,程序使用的是TI的iic例程
好像没有收到应答位,是不是从设备的地址还不对呢?

我的地址设置为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50
#define I2C_EEPROM_HIGH_ADDR  0x00
#define I2C_EEPROM_LOW_ADDR   0x10

不知这样的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
地址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14-02-12):
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基于TMS320F2808

刘和平主编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