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GPIO口写数据

楼主(2013-12-30):
我用的是TI的C2000Launchpad F28027,用CCSv5.3编译的。另外,能否顺便告诉我CCS中定义位变量怎么定义啊?谢谢了!

楼主:
求高手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明白能否向GPIO口写数据?这样写不对吗?

网友A:
看你的定义GET_Sensor_SDA  是读端口啊。ack=GET_Sensor_SDA  还靠谱些。建议先把底层用到的函数搞清楚了在写程序。

网友B:
不是很清楚的了,,先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C:
应该是把引脚定义成使能,然后定义输入,再写数据

网友D:
这个可以在自己的程序里面调试一下结果的啊,可以参阅C语言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