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35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以前学用了DSP2407的使用,现在刚开始接触DSP28035这款芯片,所以很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DSP28035这款芯片的开发和DSP2812的开发是一样的吗?比如说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A:
差不多的

网友B:
寄存器不一样。28035比2812简单一些,28035没有总线,开发都一样。2407是16位的,28035和3812都是32位的。

网友A:
最近发现公司一个部门的控制器以前用的2808  现在换为了28035
价格减少一半

网友C:
哪款更合适主要是看你的具体需求,从成本上,芯片供货,软件等等方面考虑吧。